想E40的机器 客户说温度很高

楼主(2013-08-23):
接到一个联想E40的机器  客户说温度很高 客户机器一拿出来  我说是不是E40 客户说是的  心里想肯定是铜管坏了  测试后真的是铜管坏呢 因为这机器铜管坏的很多的 于是说铜管坏掉了 于是订了一个铜管回来呢 装好压力测试十分钟没有报警 于是叫客户拿回去用呢 可是没用多久温度又很高 不管怎么弄 还是不行 于是拿去换了一个(注:换的二个铜管都是新的)换上去还是不行的  这机器是I3独立  显卡上垫了0.5的铜片呢温度CPU压力测试刚开始在45度一下子就升到85度呢 好奇怪呢 显卡温度比cpu好的很多呢 好像在70度吧 不知道怎么弄呢 才不让他掉电啊  请教各位同行 请教高手

网友:
你把风扇改成常转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单风扇试试

网友:
我换过风扇好使的  散热器 好点 换风扇全好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的,怎么搞的啊

网友:
这机器就散热器和CPU容易出问题,换了铜管还掉电的话,换个U看看吧

网友:
摸摸散热管,在风扇的那头发热吗,如果不发热就还是散热管的问题,如果发热就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E40温度本来就高 只能办公用用

网友:
用撸大娘压力测试不掉电就行,温度高没办法,这机子就这样!

网友:
你把风扇改成常转试一下。不行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