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用模块

楼主(2013-08-23):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
  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1脚2脚5脚都知道怎么接,3脚4脚要怎么接呢?3脚接在那个小点的电容正极吗?4脚接光耦的4脚上,同时光耦3脚接热地,也就是光耦三角跟大电容负极连通是吗?

网友:
光耦三角  和220地线相连吧

网友:
VCC 和哪个连接呢

网友:
不是有个输出12V吗,直接接在那上面

网友:
VCC 是连在12V输出上吗?还是接在那个小电容的正极上 ?一直搞不明白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