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usb3.0驱动谁有?

楼主(2013-08-23):
装完系统后老是装不了这个驱动!希望帮忙!

网友:
官网上面有啊

网友:
这个用DELL官方应该是有的呀,直接用官方下载去

网友(2014-08-22):
所有的USB都没有供电,USB口供电芯片一段有,令一端就没了,会不会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稳妥些,www.dell.com.cn就有你要的驱动了

网友:
卸载原来的,在装。

网友(2014-12-05):
这机子比较奇葩,我碰到过,不是硬件坏,不进系统之前3.0的口可以用,装win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