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联想B300一体机一台

楼主(2013-08-23):
故障现象为:开机无反应,不通电,
检测:测变压器输出19.5V正常。接稳压电源,电流瞬间被拉到最大,判断为19V供电短路,拆出主板,目测未发现有元器件有明显损坏痕迹,触摸PQ23很烫,判断后级短路,测对地阻值20左右,上网查图纸,无!无奈,插上电源摸,发现主板左下角一块区域的元器件都有点烫,估计接地短路的元件在这附近,澻逐一排查各电容、场管未发现明显损坏痕迹,只得挨个拆掉试,当拆掉PC124这个电容时,PQ23后级对地阻值回到400多,插电,发现待机电流正常,至此修复完成。
注:发现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未果,遂以此抛砖引玉,不知是否为通病

网友:
其实你可以上传一点图片过来看看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也是这个故障的机子,回去试试。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大电流,电容短路坏比较多。

网友:
可能是突然断电瞬间的大电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