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触发加电不显谁遇到过给说下

楼主(2013-08-23):
第一次可以触发 也显示进系统了。测机没问题 。能正常使用。烧一会 关机。开启 加电不显了 。晕 这是怎么回事 内存还发烫 。等过一分钟又能正常触发了 。 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吗  ? 哪位大哥碰到过 给 说说 啊 、

网友:
第二次电流到多少不显..把第一次和二次的几次电流跳变都说一下.

网友:
第一次 开机 跳变 0.6 1.6 1.4 1.7 1.8 2.0 开机后1.5 左右    再次开机 1.5 1.4 0.3 0.8 0.7 0.9  电流不稳 忽上忽下 最大2.0

网友:
晕    谁遇到过这问题指点下

网友:
第二次开机不显时电流为多少及跳变,内存还发烫 。----加电不显时内存电压多少,外设排除没有,有没换过另一个内存槽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