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Y550亮机掉电

楼主(2013-08-23):
联想Y450 Y550亮机掉电     有通病吗   都是亮机了掉电

网友:
散热问题是通病。
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来学习!!!!!!!!!!!!

晓风欣月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排除散热---BIOS--不插屏线外接是否一样。掉电后能否再次开机呢

网友:
温度,每路电压有无杂波,温控器,

网友:
我也遇到个,做系统做不完就掉电,温度不高,现在在修,怀疑是小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温度高要么是温控不好,还有是不是信号不持续!

网友A:
我的Y550刚开始是大短路,查NEC大电容击穿了,换了,又发现TPS51620发烫,拆除后发现PQ801也击穿了,继续换掉,现在装上能点亮,可是进系统就掉电,大家帮忙分析看看,还有哪里不行啊?CPU供电芯片已经加焊多次,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个,研究下

网友:
见到过进系统掉电后,不能再次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Y550刚开始是大短路,查NEC大电容击穿了,换了,又发现TPS51620发烫,拆除后发现PQ801也击穿了,继续换 ...

你的机器是不是NEC大电容换上去的电容容量不够啊,我遇到过容量不够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A:
嗯,还真被你点到了,原来是NEC 907的,后来换了个NEC907还是不行,就换了个NEC 128的,OK了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A:
嗯,还真被你点到了,原来是NEC 907的,后来换了个NEC907还是不行,就换了个NEC 128的,OK了

解决了?你直接换4个330的贴片电容就好了,正负极搞反了也会进系统掉电

网友:
就是相当于显LOGO 掉电吧,这类型故障太多了

网友:
大电容不行?

网友:
查下RTC 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看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2017-05-17):
散热,电压,温控,BIOS,挨个检测。此机器小板有通病

网友(2018-08-12):
CPU换过没,外设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