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颜色不稳定

楼主(2013-08-23):
液晶显示器的颜色不稳定,过会颜色就不正常,设置后一会又是。显卡,线路等都没问题,是不是里面电路板有问题还是灯管?谁能解答么???

网友:
vga或DVI线有没有换过,这类故障最多的就是连接的线有问题。

网友:
查RGB信号看

网友:
嗯,谢谢哦,确实没检查这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