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一体机 CQ1-1018CX进不了系统求解。。。

楼主(2013-08-23):
开机进入到欢迎界面就卡住不动, 换过内存,硬盘,清过CMOS,用U盘进PE也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分别检查外设,南桥

网友:
求compaq一体机 CQ1-1018CX BIOS 图纸

网友:
把光驱的模式改一下,要么把光驱拆掉看看

网友:
都裸机 测啦   还是一样

网友:
今天刚修了台,摄像头线拔掉就好了

网友(2014-05-02):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  有的朋友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