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cq40掉电,被我遇上了,早看过论坛讨论这个,有多少修好的呀?

楼主(2013-08-23):
amd处理器,ati桥和独显,加电几秒掉电,期间测量各大小电压都有。
极少情况是闪灯,上午半天又一次进了系统还听了半个小时音乐,我主动关机的,重启就又掉电。

通常是某项供电不出或短路才会掉,查过肯定无短路,供电也都有,还是掉。翻帖子提到这个问题的好多,顺利解决的没看到,真头疼!

网友:
或许应该换处理器了, CQ40肯坏。

网友:
C40 AMD的机器   桥撒

网友:
cq40是我修过的最多机型,又爱又恨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U在不行看看北桥吧

网友:
这种掉电的机器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而且有时候还能起机。

最主要的是,这种笔记本的bios通过spi挂在ec下,而ec又通过lpc挂在南桥下,程序可能是二合一,不会刷呢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一步一步来,供电排除了,看看是不是温控罗,还是把干桥这杀手铜留到最后吧,

网友:
这款机器的桥 最爱坏

网友A:
只能说掉电的故障,你要分清楚是信号掉电还是电压掉电

网友:
AMD的CQ40,要整死人呢,不过我修过好几台全都是开机不显,修北桥好的,掉电的还真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掉电的故障,你要分清楚是信号掉电还是电压掉电

老师,您说的供电掉电指的是供电不出、短路吧,信号掉电除了温控还有什么呢?

对导致掉电的信号不太了解,望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