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3-08-23):
从路由连接一根网线连接到电脑上是可以正常上网,但在这根网线上再添加一个交换机后就无法上网了,也没有数据下载,而且交换机上的端口(从路由接出来的那根网线接的位置)上的灯就像是接触不良一样,闪闪灭灭,灭灭闪闪的,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呢,是那根网线的问题吗?

网友:
好明显交换机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在换个牌子的交换机试试

网友:
排除交换机的电源模块后,就是交换芯片坏了。工程交换机和工程光猫修了不少,家用的就没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但是交换机在其他网线上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交换机  闪闪灭灭才正常呀   不闪不灭,就是数据未交换呢

网友:
学习中,希望从各楼的讨论中获得经验

网友:
最好做好散热,有的时候是散热问题导致的。

网友:
不会是回环了吧

网友:
交换机  闪闪灭灭才正常呀.就是数据未交换呢.网线内排序不同也有关.有时会从猫连主机可以.但用在路由器和交换机又不行....

网友:
没换根网线试试吗?如果是交叉线(一端568A,一端568B)交换机和路由器是不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