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图纸,谁帮看看

楼主(2013-08-23):
自己的一台宏基4741G笔记本,挨雷劈了,网卡短了,摘了,南桥短了,摘了,外接显示了,可内屏不显,查图纸,LEDVDD没有, ,在追查下去,这个到U20 ,谁帮看下,是不是有PCH LEDVDD ON和NV LEDVDD ON,着两个信号和4.5脚的电压就会输出LEDVDD这个电压,                           NV LEDVDD  ON来自        NV  LEDVDD ON来自 ,大侠们,帮看看啊,小弟感激不尽,因为换板是在是贵

网友:
摘掉U20   把4脚和3脚连一起看内屏能否显示

网友A:
量u20各脚电压, en脚,和3.3(4、5脚)有无电压。

en脚如果高电平, 4脚 5脚 有3.3 V       3脚无输出。直接飞线过去或者找个N沟道的场管换上。

网友:
LZ最近在练葵花宝典是不是 娘的很

网友B:
要想U20 OUT为高,U20的4,5脚就要有供电,1脚要有EN开启信号,你的板子是独显还是集显呢图中U20一脚连的R330电阻这端板子并没有装R330吧,所以就得查R337这端,这端是由PCH发出的,你量下桥有没收到27M信号,U20一脚的对地阻值有没偏低呢。

你怎么回复都是老套路啊 你干嘛不回复 楼主不装CPU能亮机麻 金牌维克

网友:
直接飞线开机后会先白屏再正常的,如果3.3V是待机电压的话关机后也一直白屏了。个人感觉可以在后出来的信号上借用一个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u20各脚电压, en脚,和3.3(4、5脚)有无电压。

扯淡吧   直接飞线过去能用?你以为修暗屏啊  人家内屏不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想U20 OUT为高,U20的4,5脚就要有供电,1脚要有EN开启信号,你的板子是独显还是集显呢图中U20一脚连的R3 ...

U20的EN脚的两个信号分别是从南桥跟显卡那边过来的,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指的是直接 从U20 4 脚或 5J脚飞线到 3脚输出  吗

飞过了,还是不亮,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20的EN脚的两个信号分别是从南桥跟显卡那边过来的,没有3.3V

板子是集显还是独显?R330板子上这个料有没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集显还是独显?R330板子上这个料有没装的?

独显,什么R330板子上这个料有没装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这和背光开启没有关系吧...内显不显又不是暗屏.你查这个做什么呢.往后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R329 C380 这二个查下。。。

网友:
NV LEDVDD ON这个信号中的R330在板子有没装呢,看图纸标识是没有装的,也就是说U20的EN开启是由PCH LEDVDD ON经R337过来的。

网友:
我也要研究中。

网友:
南桥短了,摘了,外接显示了?   不明白,南桥没有外接有显示?????

网友:
3.3直接跳过去都不显示的话就只有搞显卡了。
昨天修一台差不多故障,开始外接花屏,内屏不显示(有背光)
换显存无果,换显卡。外接正常内屏还是不显示(灰屏)

再换一个显卡,故障修复。
MT去了180成本。郁闷到死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搞的,说来听听呗,搞不明白外接显内接不显为什么都纠结在LCDVDD上面?这个思路不是应该在暗屏的时候才有么? 不显上来就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