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不显示

楼主(2013-08-23):
接到客户一台k42d的机器 来的时候不开机 随便焊了几下“dj-da”的芯片开机了 用俩小时就灭了 再开就开不开了 我就买了俩芯片回来!装上之后 咵嚓一声短路了!我本以为我焊的不好呢 摘下又买一个装上还是咵嚓一声!我就找短路啦,结果还真有一个mos管坏了 也没个型号 就在俩电感附近!拆下之后找个管子装上 只见电流一顿飚升呀,进系统了 但是一直未见屏幕亮啊!我就外接试试还是不亮 索性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吧 涛声依旧!在这我就迷茫了,究竟我又得罪了谁呢?怎么就会这样呢?只好到基地求求各位师傅们别吝啬 赐我几烙铁吧 让我也成长一下!

网友:
求救啊 怎么都不救我呢

网友:
内外接不亮,那就查下内接的条件、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的一个CQ516也是有声音,不显示

网友:
华硕,先找电路图点位图,看看你换的MOS管对不对

网友(2014-07-15):
马的,死华硕……不给图纸。抵制他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