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报 scanner error6 报错

楼主(2013-08-23):
HP M1005报 scanner error 6 报错, 我看了一下我的激光头是亮的,于是淘宝买了一个扫描头支架,更换后 机器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更换

网友:
可能是 电机有点问题,怎么检测电机问题呢?

网友:
换下来的M1005电机 会转,一般是什么故障?

网友(2013-09-22):
扫描头出问题了,HP维修部要480元。

网友:
扫描头正常,换了扫描支架 好了

网友:
电机有点问题

网友:
先做维护一般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