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两个CPU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3-08-23):
大家看下这两个CPU是否可以互换?或者谁可以告诉我INTEL CPU互换的话,主要看哪里?

网友:
看哈背面的针脚。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的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的,,只是不知道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都是479的吧。

都是533外频

网友:
后面的针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
都是965的应该支持吧!你换上去试试就只知道啦!

网友:
是960的北桥,不知道和965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这两个CPU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
不一样吧,一个960一个965

网友:
都是533的,可以

网友:
CPU是否可以互换,主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
看样子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问题不大..  可以用..你试试...

网友:
cpu接口一样可不可以互换主要不是看cpu,主要是看主板。主板支持就可以换,不支持就不行。按理说这个差别不是很大的U换上去没问题的。

网友:
主要看针脚,有的这种U是478,有的是479,U的缺口针脚不同就不能

网友:
针脚一样,就可以互换,不亮就刷BIOS

网友:
SLA 系列的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换 没问题 如果针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