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怪异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23):
接到了一个T43的本本,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4,按开关不触发,拆机,一量之下发下Q34第1,2,3脚有16.06V,4脚为14.03V,5678脚为5V,按资料上说的这个管子应该完全导通输出脚应为16.06V,查了下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条件,一个为低电平,一个为3.3V,应该是正常的,但电压还是不正常,查了一圈,实在没有头绪,大着胆把Q34的第4脚对地了一下,结果开机了,电流几次漂亮的跳变,可以了,再试,通电待机电流为0.054,点开关直接开机。试了好几次都正常的,心中大叫有鬼,但有这么莫名其妙的好的,也没多想,装好机子试了几次,还是好的,于是交给客户,客户当面试了一下,没问题,谁知过了不到半小时客户就来电话了说开不了机了,看来故障还是没修好,机子拿来后再上电,还是0.004,看来还是有故障的,于是下午仔细找了起来,Q34上的电压跟之前一样,4脚还是14V,短一下之后,待机0.053,再测4脚为13V,但5678脚已经有16V出来了,这时可正常触发了,我想请教下大家故障点在哪?给个思路也行,还有,论坛里说这个4脚应该是个低电平啊,怎么13V也算低电平吗?另,R145这个电阻一端为14V,另一端测到的是0V请问正常吗?

网友:
R145这个电阻一端为14V,另一端测到的是0V请问正常吗?

不正常,看哈阻值变大没有

网友:
是个p沟道的场馆

网友:
R145是正常的

网友:
不正常,查R145阻值是否变大,Q34 G极正常应为2.8V左右

网友:
楼主看下温控电路吧,查下有没有损坏或者掉落的组件。我以前修过一个跟你这现象差不多的,就是温控电路上的热敏电阻少了一个导致的

网友:
修好晒下,先谢谢楼主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