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直莫名其妙的开机 修复扫描

楼主(2013-08-23):
我的电脑一直开机要进行系统回复扫描,内存,硬盘 CPU都检测过正常,所以一直怀疑是不是主板问题, 但是开机后一切正常,安全模式也没问题,驱动重装,重装系统 好了,过段时间 问题又反复出现。纠缠了半年。
后来一直偶然发现主板的针脚一个弯了,纠正后,问题解决,哈哈,可能以前家里光线不好,从没注意看针脚。
cpu

网友:
什么什么什么的啦,说话不说清楚。

网友:
也不说哪里的针脚

网友:
也说清主板那里的针弯了啊??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配个图有说服力些。

网友:
是什么针脚坏了?

网友:
哪里的针脚

网友:
告诉我们是哪里的针脚呀 这个很实用的 谢谢

网友:
针脚弯引起这种故障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吧

网友:
查看开机键

网友A:
真心看不懂。一般扫描查的是硬盘,你这样发,谁信呀!

网友:
表示很是模糊啊,不晓得怎么办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的啊,如果楼主能上图的话,大家都可以学习到了,可惜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配个图有说服力些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