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昨天 组装一台245的U 8600的卡 4G的条(2个2G的)  什么主板不见得了  问题是装好系统回去说只有看到2G的内存  老火(我以为是系统问题 )  明天拿来吧   今天单独的试了 内存 有一个点不亮 老火啊 (别的主板也不行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哎又被坑了  不知道师傅们知道什么情况不

补充内容 (2013-8-24 10:16):
补充一下 给客服装的4G的2个条可以 但是只有看见2G的内存(粗心当时没有检查下配置) 一条一条的试 有个不能点亮 不知是什么情况 检测卡 过了  准备去看看内存的各个电压去 修修

网友A:
没有上测试卡,各个点位的电压也不知,无从分析!还是给专业人去看看!

网友B:
别的主板也点不亮,内存坏了没?

网友:
是不是新机?我昨天给人整台监控机子,连换了3条内存才搞定,我自己的旧内存,条条都可以。

网友:
上测试卡看看

网友:
我知道可是跑码 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主板也点不亮,内存坏了没?

内存检测中 怎么2条一起可以 单独就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测试卡,各个点位的电压也不知,无从分析!还是给专业人去看看!

好吧   瞧瞧电压 电阻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