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显示问题

楼主(2013-08-23):
此机器之前是亮的 偶尔花屏死机 我只好果断的焊显卡喽 谁知道加焊之后竟然不亮了 电流卡在0.8几就不动了!郁闷之极 只好干下北桥涛声依旧 故刷bios还是卡在0.8几 无奈了 只好来求救师傅吗 大显身手了!

网友:
是卡在显卡的位置,不过显卡

网友:
很明显 你没加焊好显卡

网友A:
应该显卡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显卡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ATI M64-S显卡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