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G41M 1.0 不跑码

楼主(2013-08-23):
  如题,主板各大供电都正常。拆掉8脚BIOS 就能在1 2 5 6 脚测量到波形.装上BIOS芯片就在1 2 5 6脚测量不到波形。资料已经刷过。  有遇到相类似故障且修好的朋友能否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哦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BIOS吗?

3.1

网友B:
换个南桥试试

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南桥试试

我感觉希望不大 板子已经被拿走了

网友C:
今天我也遇见,BIOS刷过,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检查了,,明天准备干南桥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要被气晕的

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遇见,BIOS刷过,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检查了,,明天准备干南桥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

祝你成功  不管能不能好 希望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哦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BIOS吗?

我的修好了,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修好了,是南桥坏了

是真的还是假的,,确定是南桥坏吗,,,不要骗我啊,

网友C:
换南桥跑马,,,,,,,,,换吧。,,

3.1

网友:
不跑马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不正常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跑马,,,,,,,,,换吧。,,

我嘞个去  你的也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片不跑码的··   是BIOS 问题··
开始刷1.1版本的 不过内存  后来刷了个1.0 的就好了 害的我差点也换南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嘞个去  你的也好了?

是啊,换南桥正常OK  修复

网友:
BIOS,怎么没有呢

网友:
BIOS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2013-09-24):
g41的南桥就是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