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K420 大修 求下载分

楼主(2013-08-23):
同行送修一台海尔的 K420 笔记本 2修机,机子已经取走,抽空回忆发个帖子等级高的觉得过去去麻烦加点下载分,已经用到山穷水尽了。已下维修过程
------------------------
接过机子首先通电,发现能触发,电流0.42A。拆机机子后仔细观察,发现北桥已经很接过,上面嘿嘿的一片,声卡IC COMS电池已经被拆了,其余没有发现维修过的痕迹,版号是:PTT40TF  在基地下载了份图纸后,开始维修,首先上BGA 换了个全新的北桥,通电发现电流还是在0.42A 且听到一丝异响。用手到处乱摸发现U47 发烫!
U47产生1.2VDDM HT 电压的在这里只负责输出1.2V电压(1.2VDDM HT)给U42(CPU) 和控制发出VLDT_PWRGD 信号来开启U40发出NB_PWRGD信号
VLDT_PWRGD 是通过3VDDM 上拉得来的,所以可以去掉U47测试, 去掉U47后通电电流上到了0.7A 因为没有1.2VDDM HT 还不能显示,先测试了U47焊盘的 1PIN 5V 供电正常 3PIN 3.3V VLDT_PWRGD也已经出来 4PIN 开启信号也已经有了。Q67 4PIN 也没有短路。在HP 4411板料上找到了U47(G9338-ADJTBUf)线性稳压器,更换上去发现电流又掉到了0.42A ,没有听到异响了,测试U47发现 3PIN 4PIN 均被拉到0V,拆掉U47 然后从主板上到了个1.2V的电压(L12)飞线到Q67的4PIN 上电,电流开始有规律的电动到1.4A,暗喜,接上屏幕发现开机电流有停在了0.7A ,反复开了2次后发现才有显示,看来是电压时序不同步导致的,接在这里的目的是测试下是否正常的,不能长期飞线,因为有可能像现在的故障,时序不同行 或是1.2VDDM负载不起,导致新的问题。因为缺G9338-ADJTBUf也不知道刚才拆机的是否好的,只能到淘宝定了2个全新的回来,装上去电流跑到0.42A,修到这里有点蒙了,怀疑换上去的坏了,再从新用烙铁焊了一个上去,通电还是0.42A  测试4PIN 开启电压3.3V 有了,但是 6PIN 和3PIN 均为0V  把Q47去掉 也是如此,又把U47 相连的电容换掉,电阻测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只好用单独接地线和供电 开启线给G9338-ADJTBUf,发现6PIN有1V只有的电压输入,看来IC 是好的,安装回去,翘起3PIN 5PIN 后6PIN已经输出了,接回来3PIN也有输出,唯独接上5PIN 反馈的会关闭VLDT_PWRGD 和6PIN的输出,反馈的2个分压电阻也已经测试过没有147 100欧姆正常,只有去掉R569  R571 装上Q67 翘起Q67 4PIN 上电测试,Q67 4PIN已经有电压输出了,1.3V 高了0.1V 看来也没有什么影响,就从新焊接好Q67 通电,电流开始跑动,屏幕已经有显示了,提示F1 时间日期什么的嘛,关机后,装上COMS电池 进入BIOS 从新设置了下时间日期,F10保存退出,发现还是提示按F1 ,在进入COMS 设置,发现刚才设置的时间日期有变回来了01.07.2007  ,保存不了。在基地下了个BIOS 刷上去故障依旧。看来南桥的rtc电路故障,怀疑南桥没有得到COMS电池供电,断电后测C878 有2.8V,接上电源后3.3v,这里是因为节省COMS电池消耗,通电后又PMU3V 通过D51直接给南桥供电,d50 N电压3.3V比电池P电压高,D50也是正向导通,所以这样可以保持电池更加耐用,接上面,C878对地 470 ,
RTC VCC 直接入了南桥,470 对地阻值也不知道是否正常,现在很明显了,因为RTC VCC直接入了南桥,要么是脱焊要么是坏了,先简后繁,直接上BGA 后通电设置,保存突出后直接入系统,因为客户的机子设置了密码,在板料上找了个ALC268 装上去测试不了声音 反复开机测试正常,收费250,第一位同行嘛,维修把他从被的同行按拉过来,只能收他250,桥30元也很便宜,到现在也有好些天了,估计机子没什么毛病
--------------------
维修完毕,可以评分的朋友觉得顺眼的,帮忙+点下载分,本人实在太穷了

网友:
因北桥焊过就换了北桥 然后不出1.2V就换了U47还是不出,然后经过一番测量, 最后取掉了5脚的两反馈电阻才能出1.2V。后时间不能保存就加焊了南桥。又上了个声卡。对不???我帮你归纳下。。。

网友:
最后提下意见,字太大了。看的有点累。然后错别字比我还多。还好同音还能读下去。既然写了帖子就尽量追求完美点呗。必定是自己辛苦的作品。

网友:
归纳的好,按你归纳的写,新手看不明白,我也那不到分,太简,我发的帖一概有错别字,同音字,谢谢大家的分 没有加分的看了生意兴隆,加分了的生意更加兴隆

网友A:
怎么取掉反馈反而正常了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取掉反馈反而正常了呢不解

IC 没有反馈的话会抬高输出  通常反馈电路出问题的话,输出 的电压都是偏高的,比如你叫小弟帮你在咖啡里加糖合适了通知小弟,小弟加了一勺子,你没回复,那他继续帮你加,就算咖啡全部是白糖也会继续加,他会一直加直到你说够了,这里是比喻,人是智能的,除非你睡着了或是他被夹了等原因, 你就是反馈电路,他就是IC的5PIN 白糖6PIN 咖啡是Q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