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久了会黑一下

楼主(2013-08-23):
最近接了台宏基19寸显示器,故障是用久了就会黑一下,但是马上又正常,之后反复出现,我吧机器拆开晾那试机又不出现故障。但是后来我无意中按了下按键的自动调整键又恢复正常了,但是又会用久还是会出现以前一样的问题。我现在就郁闷了,电源板跟显示屏都换过故障依旧,有点怀疑是不是我换过的东西也不行?就只有驱动板的没换了,会不会是驱动板?现在请教下各位大师这个问题要这么查,请给条思路谢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一直黑就是灯管,时黑时亮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看来得换个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