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3-08-23):
这是一个BIOS供电的电阻R551是空的!R319的+3V_S5有3.3V供电 上一个0欧电阻 就没电压了!上个10K电阻有1.1V电压 上个100K电阻有1.8V电压上个200K电阻有2.25 换了个2M的电阻 电压和为空一样 0.85V 貌似 R319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R319 VA@0_6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电阻图上是标没有安装的,为空

网友:
R319这个电阻应该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