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高手求救ms7592_V5.2进系统死机,安全模式不死

楼主(2013-08-23):
硬盘换几个了,内存也换几条了。cpu供电三项供电两项无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换过新的电源ic还是无波。

网友:
先解决cpu供电吧

网友:
cpu核心供电的波是不是电源ic产生,电源ic换了为什么还是没有?

网友:
安全模式不似的话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坐下系统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