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伏的之电容进出线接线法

楼主(2013-08-23):
我的一个老乡接了一个打野猪的扑猎器,原来是几个电容爆,被他换好电容后忘记两根进线怎么接了

这是一板电容,有五板串连,每板都是这样接的,竖排并连,然后在横排串连

照着实物画了个简单的图纸
工作过程;用逆变器将12V电瓶电压变成220V的交流给这五板电容充电,大概有200个450V 560UF电容,输出线肯定是接在前端电容正极和最后面电容负板,之间的电压将达到上万以上
现在的问题是220V交流电往哪里接,试接了下一板50多个电容,一根进线接末端小电容的负极,另一根接前端的两二极管中间,充了几秒钟,小电容冒烟后微微怀孕,测量前排并连6个和后排并连6个电容之间有50多V的电压,中间的电容没电压,就没敢在试了.
望高手给研究下

网友:
你不懂也不看清楚来弄。

网友:
安全第一,这种东西就不要玩了。用途而且也违法的

网友A:
这个可能有上万V吗。逆变成220V接电容应该不会升压太高的吧。请高人指点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0
我画的简图中,二百多伏的脉冲电压给竖排并连电容充电,充满电压将达到300V左右,几个并连的电容容量将大大增加,这里的小电容起着第一排电容充满,脉冲电压经过小电容给下一排经行充电,如此循环

网友B:
这个电容是有极的吧,可以改下电路,给电容充电全部电容并联  220的交流经整流2极管转换后  450V    ,放电是把全部450V的串接起来,450*200=9W  那几个22UF的就不用了,接的时候要仔细啊,极性要高对,高错了就放鞭炮了

网友:
楼主啊。危险啊,不过想要等到上万伏的电压差,你画的图画错了吧,照你画的图充电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怎么传不上图啊,文字叙述吧,竖排22个电容串联,横排每个电容想并多少就并多少电容,每个横排末端要想楼主那样接二极管,小电容一端接在连俩个二极管之间,一端接在电容的负极也就是220V的输入端,必须接哈,不然会死人的,每个二极管中间连出一条线,都接在一起这是供电,地就是每个竖排电容的负极,上万伏输出点就是第一个电容的正极和最后一个电容的负极,最后说一句,不想出事最好加个保险管

网友:
如果还没有熟练加找个模拟实验试试先。危险啊!

网友:
会爆炸的吧 这样弄的话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传不上图啊,文字叙述吧,竖排22个电容串联,横排每个电容想并多少就并多少电容,每个横排末端要想楼主 ...

就你大概看懂了我画的图,那竖排为什么要串联22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有极的吧,可以改下电路,给电容充电全部电容并联  220的交流经整流2极管转换后  450V    ,放电 ...

大小电容都是有极性的,你说的电路和我手中的实物一样,图中的二极管貌似只半波整流,电压不会高于250V的吧,小电容在电路中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有上万V吗。逆变成220V接电容应该不会升压太高的吧。请高人指点

最后在串连的大电容两端将产生高电压,我是这样的理解的,错了勿喷

网友C:
我都不知道220v的全波你怎么搞出450V,是不是倍压出来的啊,电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小电容一端接在大电容的负极,220V供电线上不能出现电容,220V零线实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电容的负极,10000伏输出端接在第一排第一个电容正极和最后一排第一个电容的负极。由于小电容容量小电容漏电时会把它击穿,电流就会流向所有好电容的正极,美女看仔细哈,小心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220v的全波你怎么搞出450V,是不是倍压出来的啊,电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小电容一端接在大电 ...

我也没说220V的全波能整出450V,上面的450V是电容的耐压值,单个二极管的脉冲直流电压在250V左右吧,在线聊聊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220v的全波你怎么搞出450V,是不是倍压出来的啊,电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小电容一端接在大电 ...

问题是220V交流电,到底怎么接?

网友C:
我想说的是你的那个装置是不是全波整流电路,是的话。看到你第一副图最上边俩个二极管中间接火线,最后一排俩个二极管中间接零线,能不能来副全图加点细节图,你的实物图完全是个大容量储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的是你的那个装置是不是全波整流电路,是的话。看到你第一副图最上边俩个二极管中间接火线,最后一排 ...

不是全波整流,给你发了三张图,你给看下啊,有条件的话给标下进线接线法,要缺件的话你给画上,不管对与错我都会去试试,拜托了

网友:
看到你最后发的那张图,最左的那俩个二极管,220V就接在那俩个二极管上,最好戴上绝缘手套操作,你的图是一个典型的倍压电路,10000V输出点就是最左边的二极管的负极,和最右边二极管的正极,压差有上万伏,郑重申明,高压危险,谨慎操作,本人评论,只做参考,如有损伤,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