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关于AMD芯片组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最近碰到好几个770.780芯片组的板子,牌子不同,故障现象:无复位,供电正常!!测PCI B16脚电压都是3.3,PCI-E的时钟脚是0.4。。。因为以前修过一个华硕M4A78的板子也是这种问题,查图得知:PCI时钟是南桥从时钟转换出来的,换南桥以后好了。但是其他牌子的这种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判断为南桥坏呢。请教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