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 无盘系统怎么弄

楼主(2013-08-23):
我这里有30台 无盘网吧机 有些机器不能启动到系统 应该怎么连接啊
连接

网友:
你是准备开网吧啊

网友:
弄服务器,和BIOSS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不然就拆下硬盘 去别的机子上去 革一个GHOST

网友:
现在无盘软件中不错的应该是有个叫锐起无盘的吧,建议lz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