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 g41 当logou 38 网卡 声卡 拆掉了 还是当38 应该怎样修 跪求了

楼主(2013-08-23):
杰灵 g41  当logou  38    网卡 声卡 拆掉了 还是当38 应该怎样修 跪求了

补充内容 (2013-8-30 09:14):
此版修复了  换的南桥

网友(点评):
有波先打时钟,没有先换时钟,无果加焊SB,最后更换sb,应该可以解决你遇到的问题,GB的桥容易挂

网友A:
个人经验换南桥包你OK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B:
裸板点还当吗!CMOS放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换南桥包你OK

您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点还当吗!CMOS放电,不行就刷BIOS

裸板一样的  拆掉网络 声音 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吗

在档机的时候,测一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吗

是啊。。38当机。。就是桥问题·~~~96的话就是北桥

网友:
直接做桥吧。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查查U口

网友:
G41的板子 档38  换南桥应该可以好百分之八十五吧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好难才能碰上一块吹了声卡之类就可以OK的板子

网友:
台式机子还换南桥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先放电,不行刷BIOS,先拆掉网卡、声卡、串口,不行话先换IO,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38当机。。就是桥问题·~~~96的话就是北桥

     ,谢谢老大的 指点  换了南桥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