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笔记本显卡温度高。。。CPU正常温度

楼主(2013-08-23):
宏基4736ZG笔记本显卡温度高。。。CPU正常温度  。。。不是 显卡问题也不是铜管问题 。。。只 需要在显卡加个显卡铜片。。用鲁大师测温度就没超过75度。。。

网友:
你压力测试看看?这机子发热高不?真正修笔记本的,这些步骤都会知道的!而不是板卡的把那芯片上上满硅脂。。。

网友:
显卡芯片与铜管接触不良,加铜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