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水

楼主(2013-08-23):
收客户一联想b460 故障 不加电 指示灯不亮 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 酒精刷板 再烘干  发现有一电阻明显变色 测量阻值无穷大 然后更换  故障修复 不过没想通 。。。来论坛下载图纸 发现 那电阻 r376 为dcbatout 上 的 请问各位高手 这是什么电压 为什么没有这组电压 就不加电  截图附上

网友:
EN0是LDO线性供电开启信号,那个电阻坏了就没有了呗

网友:
电阻开路 等于没有了开启信号咋触发?

网友:
公共点电压分压做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开启信号都不知道,看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2014-05-22):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