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型号SP2208WFPt 电源板型号 PTB-1909 现在没有12v电压

楼主(2013-08-23):
DELL液晶显示器型号SP2208WFPt 电源板型号 PTB-1909 现在没有12v电压   维修过程  客户 刚拿来的时候  是指示灯不亮   果断判断是电源板有问题 拆机  测试 发现用的是SG5841直插式的     测其中一个SG5841  三脚为12v左右 7脚为10几v  开关管没有烧  由于有两个SG5841  我就想给他们换换位置  结果 5v  出来了  心想 SG5841 坏了   在网上查资料说 SG6841可以代换  我就找一个换上去  但12v始终没有出来  SG6841确定是好的  查查12v电路的SG6841  工作条件 发现 3脚 7脚没有电压   但自己跑电路 怎么都跑不通 这个脚 不知道怎么来的电压 郁闷之至  求大师给点意见  让本人走出疑惑        有明白的说说这个电路的原理 让本人走出疑惑 本人非常感激

网友:
补充 第一次遇到有两个sg5841  芯片控制的 一时不知道 怎么工作的原理了  求高手 解决

网友:
换了SG5841和8N60电源管.光耦和431,0.5欧电阻.检查电源电阻,二极管都没损坏,就是没12V电压输出 你还要检测CUP是否有命令送到光耦指令开机.

网友:
都要换完吗?  能不能一点一点的查   我现在是遇到是  12v
SG5841  3 7 脚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 肯定不能工作吧 可这个电路 查不出来

网友A:
平时就应该准备电源模块,像这个情况10块钱本钱就轻松解决了。

网友B:
5V都有了。主要看看12V 高压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就应该准备电源模块,像这个情况10块钱本钱就轻松解决了。

这个电路我不太明白 你修到过吗?  两个芯片 去控制  是分别去控制 5v  12  v  吗? 还是有其他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都有了。主要看看12V 高压肯定没问题了

这个12v电压   和5v  电压 是一个芯片控制的 吗?   我感觉不是 因为 这个板子有两个SG58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就应该准备电源模块,像这个情况10块钱本钱就轻松解决了。

12v电压没有出来 我换一个SG6841 还是不行 我感觉不是芯片的问题
  应该是工作条件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电压   和5v  电压 是一个芯片控制的 吗?   我感觉不是 因为 这个板子有两个SG5841

12V对地阻值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对地阻值有多少?

高压板没有短路

网友:
求高手给点解决办法 坐等大侠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