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问题

楼主(2013-08-23):
最近修笔记本老是不顺,经常遇到散热问题,清风扇 改常转 加铜片 换硅脂都不行。。都是鲁大师跑2分钟就90°以上。。。想问一下各位平时是怎样搞散热的。。。

网友:
天气热了,可以推荐客户买外置散热垫。

网友:
散热模组 不行了吧

网友:
我这都告诉客户,买个小的立式电风扇,放边上吹

网友:
还遇见一个g450鲁大师一跑2分钟直接到100度关机,用风枪测散热铜管是好的,加铜片该厂转都不行,最后在淘宝一搜全是换散热铜管的果断买一个,装上一试跑半小时都是60多度爽死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散热管

网友:
清灰,加硅脂,换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