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做显卡 有时候为什么会“做死”

楼主(2013-08-23):
  本人新手学习中,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显卡有的时候会“做死”  今天用BGA加焊一显卡,本来的故障是花屏,做了之后直接黑屏,      为什么会这样那?不理解              那么把显卡拆下来 再重新植球问题会解决吗?

网友:
有可能粘球了,试一下,我经常把G86-631-A2做的短路不开机,重新植球一般没问题

网友:
我用风枪都容易搞死

网友:
技术问题,做久了就感悟到了。说是很难说的明白的,你要反复得去练习

网友:
粘球了,重新植球

网友:
那就是技术问题 不过 也跟个人心情有关

网友:
有可能把显卡做坏了

网友:
只要显卡不坏就好了

网友:
有胶的话,温度不要太高了,想成功的话,最好拆下来重植

网友:
重新植一遍吧

网友:
温度过高,会作死显卡的。每类显卡温度也不一样。需要多做就会知道。但还有小几率会发生作死现象哦。

网友:
有可能显卡内部连珠了

网友:
N卡座BGA一般不容易坏
  A卡容易爆    弄BUA的时候 在合适的时候用列子去动下  能动了就马上停

网友:
如果温度高了,芯片会坏

网友:
温度太高, 芯片沉下去太多, 造成短路

网友:
技术是多多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