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维修行业几年了,一直有一个故障始终解决不了。遇之退避

楼主(2013-08-23):
进入维修行业几年了,一直有一个故障始终解决不了。遇之退避
故障:接电,开机正常,重启或关机再开就开不了。需要COMS电池放电15秒以上,再次开机才会亮,就这样循环着。。。
1:机器是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如果照上放电后会自动上电开机,按开关也无任何反应,好似开关失灵。但开关针有3.3V。
2:机器是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开到0.7几然后再也上不去了。如果照上放电后15秒后,开机按开关即可上电开机进入系统。但关机或重启后,故障依旧,又是循环。。。。
还有其它电流的。也有,反正放电15秒后再次开机即可正常。像上面第1种的情况尤其多。每次都无法解决。这不今天又来一台机器像第一种这样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或IO芯片本身要死了呢?半死半活的。

网友:
看看COMS设置  你搜搜坛子  我也碰到过类似

网友:
楼主你能说一下你的维修过程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故障。我换了南桥和IO还是依旧,有人说是南桥和IO、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和三极管有问题了也会这样的。但是我就没有找问题的所在。

网友:
要是你修好 了这样故障的话记得上论坛发帖子哈。先谢谢了

网友:
冷机可以启动热机启动不了先刷BIOS

网友:
南桥RTC 电路啊。

网友:
仔细查下EC的各种条件,不触发的问题还是不难的。细心很重要

网友:
先下刷BIOS,不行上波波看下RTC时钟电路吧

网友:
给自己跟一下,哎求大师们指点我的误区在哪

网友:
查RTC,刷BIOS

网友:
不触发 就按照时序来修! 可以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其实我调查过,像这类的问题,都是一开始好的,然后被他们自己拆机后清理,或其它,再装起来出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有修过的师傅说说,让我也长点见识。。。。。。

网友:
确实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都是像上面说的,有些没能解决,也是整到怕!

网友:
查查NQ和IO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bios有可能,华硕有款机器就这样。

网友:
还有就是真的是关掉了吗,跟南桥的返回挂起电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