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參考表

楼主(2013-08-23):
適用情況電解電容固態電容備註
CPU供電部份1500UF 6.3V

820UF 4V 或

820UF 2.5V
根據CPU的實際電壓來更換,
近五年生產的CPU核心電壓已經
沒有高於2.5V的了,都在1.8V以
下,如果是古董另當別論。
3300UF 6.3V

1200UF 4V 或

1500UF 4V
3.3V或者3.3V

以下電源部分

1500UF 6.3V

330UF 4V 或

560UF 4V
指直徑8MM的電解電容。
2200UF 6.3V

820UF 4V 或

560UF 4V
12V電源部分1000UF 16V 或
1500UF 16V
270UF 16V 或
820UF 16V
12V電源作為高電壓不直接供給
大電流的電路部分,故此處可選
之容量較小。
3300UF 16V330UF 16V
記憶體插槽、
AGP插槽、
PCI插槽供電部份
1000UF 6.3V

560UF 4V 或

470UF 4V
耐壓高於4V 容量大於270UF即可
一般常用的470UF 16V180UF 16V
其他10V耐壓的小個
電解電容
儘量使用6.3V或者
10V耐壓的固體電容
由於使用5V電源的晶片不太多且
功耗不大,一般使用小個的電解
電容。

网友:
好样的,收下3。谢射。

网友:
一般就直接代换了,容量大点小点都能使用啊1!

网友:
请问能不能搞个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