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意外秒掉G455 不亮机

楼主(2013-08-23):
        今天晚上快下班时 同行送来一台G455笔记本说:"开机无显示风扇也不转.''   接机直接拆电池上电流表待机0.012A,触发电流到0.06不动,这明显CPU不工作直接拆机量CPU供电,测到PQ905第5脚有19V ,但4脚无开启信号 追查该信号来源,发现它是由PU901第26脚发出,测26脚也无电压,,没多想直接测其工作条件,测得10脚 ,20脚都无电压(以前在论坛里学的FB好像是芯片自检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下PU901.然后再通电触发,电流一路上到2.几A,接上VGA显示器无反应,断电上屏再触发屏亮了,我也自豪的笑了.到此该机修复完毕.
       纯正的新手,弱弱的帖子.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包涵 ,指教.

网友:
FB为反馈,将输出的电压值经过分压之后返回给芯片

哦 谢谢了

网友:
接机直接拆电池上电流表待机0.012A,触发电流到0.06不动,这明显CPU不工作?是0.6还是0,06呀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两个大神给讲解 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说呢电流触发后0.06 其他电压都没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