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8-23):
硬件出问题导致电脑不能开机通常会表现出开机时机箱出现报警声音,机箱中风扇不正常运转等情况;从维护电脑经验来看,内存、电源和显卡导致电脑无法启动的情况要多一点。内存接触不良,主板烧坏,主板电容爆浆,显卡不兼容等等这些都是硬件导致电脑无法开机的原因,我们在实际处理时还要一一排查。
显卡
电脑

网友:
有道理,看来以后修机都得仔细排除

网友:
一般先清理灰尘 在就看看电容是否完好

网友:
笔记本要是常年不清灰的话,发热会烫手,严重会烧坏主板!

网友:
确实啊,很多灰尘。。。。。。。。。。。。。。。。。。。

网友(2013-11-09):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

网友(2014-02-23):
我一般是一年清理一次,不清理,风扇上面都堆满了,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