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8-23):
我的主板是祥升风行N520,现象:CPU电压有时是1.1V,有时是1.35V,有时是1.3V时可跑完码,1.1V或1.35V时跑到D5或C6就不过了,经检查,发现VID组合出现变化,VID0和VID3高电频时是正常的,但经常是VID0和VID4是高电平,此时CPU电压是1.1V跑不过码,还有查的资料AM2的CPU座,G11,H11,G10,F9,G9,是VID,但跑线路VID却是E1,2,3,D1,C1,那位师傅知道其控制方法,拜托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出来求救

网友:
其实不用什么控制方法,D5可能是内存可能是CPU,因为AMD的内存是CPU在控制,洗洗内存,擦擦内存或者刷下cpu底座,看下CPU旁边有没有什么芯片发热的,c6跑显存看看显卡有没有插,或者换个显卡板插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但问题是VID组合发生变化导致的电压不正常,上假负载,是强行将VID都接地,CPU的电压是1.56V,上真U后,测量VID阻值,都不接地,但有高低电平,显然是受控的,我就是搞不清是那理信号可改变VID的组合,桥合U座都压过无效,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AMD就是问题多  路过

网友: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的主板还在维修进行中,现在是装上假负载,测各点的电压都正常,但是上面有串行数据电源A和B,测量B有1.2V,A没有电压,通过跑线路,串行数据电源A在U座的AJ2上,但阻值为无穷大,不知是不是正常,请高手门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