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安装到南北桥上,用什么胶既可散热又粘得牢

楼主(2013-08-23):
散热片安装到南北桥上,用什么胶既可散热又粘得牢(因散热片无法固定)
安装

网友:
淘宝有卖的,有粘性又能散热

网友:
用502固定好也可以。
不过不能用太多哦。

网友:
南北桥如果是发热量大的话,当初主板设计的时候就加上散热设备了。个人感觉没啥必要啊。

网友:
有些主板老化以后发热量变大,不加散热的话反应速度会变慢,也更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