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ELSA GLADIAC 730GT 掉点求助!

楼主(2013-08-23):
ELSA GLADIAC 730GT 做BGA温度太高,撕掉不干胶时掉了4个点,后找回两个R523/103、R524/0。求助!R523、R524、G525、R526的阻值。多谢!
显卡

网友:
这卡还做BGA,够电费不?基本可以丢了

网友:
呵呵 730gt 撸主好兴致

网友:
7300gt早淘汰了,除没意义了,除非练练手。。。

网友:
修这能挣几个钱啊!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修理价值,买一个也就二三十元钱

网友:
只要可以亮的就可以卖钱管他是什么系列的显卡

网友:
只要可以亮的就可以

网友:
就是 只要客户要求修 ,我管它啥垃圾

网友:
可以亮,但偶然会闪一下。用不长久。买一个邮费还有12元。也会返修啊。多谢各位。有的告诉一下。

网友:
电阻一端电压时多少啊?开始找个大点阻值的来测试。。。。慢慢试

网友:
修是维修的基本法则

网友:
这个显卡修好了能买多少钱啊 ?废那么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