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帖,梅捷不知型号主板上电保护不触发

楼主(2013-08-23):
新手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希望各位大大别见笑
昨天实操,王大侠那领到一块板,拿在手上一看,梅捷,但是没有型号,想找图纸估计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没发现掉件,再在几个测量点查了下,除了小12V的8pin插口对地值很小,但是不为0.(徐总教我们:只要不为0,就不能说它是短路)其他都很正常。决定通电。通电一看,有待机。一切正常。

但是不能触发,诊断卡亮了一下就灭了,看来是保护了,一查电源绿线,还是低电平,主板保护。断电重测,忽然一想到小12V8pin是给CPU供电的,就把它拔了再触发试试,结果还真能触发。

看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经观察,这款板子的cpu供电类型是属于主控芯片+驱动芯片+mos管输出的,然后就开始查供电供电主芯片,驱动芯片,mos管。。。。最后找到了一个mos管,在cpu座边上

G级和S级对地都是390几,

一量G和S,只有1估计是击穿了,这个是上管。

找了个同样N沟道的mos管换上去一量,都正常了,我再上电触发,听到啪嗒一声,管子又击穿了,看来驱动芯片也出问题了,好吧撸起袖子,换了管子,找芯片,在那板山板海里游了半小时(迅维的板子真是多,好板多,料板也多品种齐全,应有经由,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前提是只要你肯找)终于叫我找到了,二话没说,干它!徐总别笑  。然后打值再通电,供电总算是正常了,也不保护了,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一口气都亮灯了。。。。。

补一下更换的mos管图片

第一个是原来被击穿的,中间是又一次被击穿的,最后这个是现在板上用的

网友:
驱动芯片呢? 不发出来看看 图片这么小怎么好加精

网友:
烧管子,一般都是芯片有问题了。最好在拆下短路的那个管子后,测量一下G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可以少击穿一个。

网友:
顶,不错,让我一下懂了

网友:
可以呀~~少了点细心~~

网友:
二三线的图纸,真不好找!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场管怎么区分上下管呢

网友:
平时击穿我都会和主IC和MOS一起换了,,,免得在次烧MOS

网友:
上管穿了,也应查一下北桥是否坏了!

网友:
烧管子,芯片肯定坏,它们是血浓于水啊

网友(点评):
接触这门课一个月不到,以后还会烧很多东西啦,经验就是这么烧出来的,但是不会再烧这类管子了哈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实战经验少,看了楼主的介绍,对CPU的供电电路有了一定的了解

网友:
汗,这老徐教出来的就是。。。牛!碰不碰就喜欢说干。。。你就不能低调点么,师兄!!!像保护的这种板,我首先就把小12V拔了,不保护就是cpu供电那边的问题,保护就是主板其他地方有短路,像老烧场管的话,一般都是上下管和IC一起换掉。。。

网友:
把短路的拆掉不用装也一样能开机,我一直都是这样修板的!

网友:
思路清晰 高端大器上档次 蔡对得起老徐了

网友:
台板没必要学了

网友:
学校的版子 有不少是人为或掉件和动过手脚的 不过拿到手里没经过检查 谁都不清楚损坏原因和程度。给学员练手用的。一个班的同学又多了一个竞争压力 比我写的详细。细节比我的多 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管D 级 接 电感过来的 12V S级 就是CPU核心供电电压  下管 的 D级 一般与 上管S级相连

下管s极是接地的

网友:
纠正一下,上电保护已经触发了,不然怎么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