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发帖了 304的家伙们你们懂得

楼主(2013-08-23):
这几天汕头市由于下大雨,所以涨水很多地方都被淹了,笔记本的量就少了很多,做技术的也就跟着遭殃了,鸟地方,  前几天有一个请我们吃了好几次鸟的兄弟拿来一台DELL的上网本,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只知道他叫桂其,说是让我看看这个笔记本能不能修,一看是进水的 ,腐蚀比较严重,当时我看到之后,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说只能尽力修了, 清理后的照片就是这样的了,这个机器型号
      仁宝的  版号          LA-6501P    机器型号 DELL        MINI10-101B      我拿来的时候问过他是什么现象,他说电流能上到0.2几后就掉电
因为这个机器是进水的,他说的现象大概知道点问题,所以就不去上电了, 先用牙刷刷干净 ,  刷的差不多了,先量一下板子
上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只是个人习惯而已, 没有短路,那就上电了 ,触发后 ,电流上到0.3就不动了,那怎么跟同行说的现象不一样, 难道亮了,接一下屏幕看看,其实没报太大的希望它能亮,看电流都没跑马,屏接上去看看,0.2 掉电,每次都是,这下才知道同行是接屏幕触发的  ,接屏幕掉电,屏接口附近也没有进水的,奇怪了,无意的看了一下屏接口,我笑了,有两根针搭在一起了,掰回来后,在触发一下 在看一下果然还是没亮,那就修了,把示波器先开起来,不跑马的机器,复杂一点,仔细一点就好了,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的SPD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去找内存,测了没有反应 ,那就往前面测LPCFRAME ,   测了一下也没有, 这时候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先测一下全板的供电,全部都有 ,南桥也有发出复位, 14.318晶振也有波形,这时在想要么就是南桥要么EC的问题了,也有可能是CPU问题,因为很多的上网本
CPU很容虚焊,因为如果CPU出问题了,后面的一系列动作就没有了,同行拿过来的时候,EC部位进水比较严重,同行也处理过,所以先换掉它了,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去,涛声依旧,本来这样的笔记本修到这里不想去修了, 进水又严重,真的只是因为比较熟的人,才尽力帮修修, 不然哥早扔到大街上了,  不跑的机器本身难修点,  对着我的MX2 发呆的看了几分钟 ,原来MX2的屏幕真的可以当镜子用,看到镜子里面帅气的我 ,在看看板子,这样的进水的机器也修了不少了,想来想去可能问题还是在进水的问题上,只是我没查到而已,  不想去换南桥,既然没有LPCFRAME, 那就测一下,EC的LPC模块是不是出问题了,     测  4  5  7  8  10 脚的阻值都有几百,说明到南桥没有断线,因为LPC总线是
南桥到EC 的总线,所以如果断线或是短路了都会导致不跑吗    13脚的PLTRST前面有测过,3.3v正常,当测到12脚的CLK_PCI_LPC   没有波形   ,一条直线, 故障浮出水面了,去找这个信号的来源,这个信号可能很少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信号
比较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时钟,这个是LPC总线上的时钟,
这个信号来自时钟芯片的16脚,时钟芯片也有进过水腐蚀板子拿来的时候,
用示波器测一下时钟芯片的16脚,居然有波形,难道R1334坏了,万用表量一下有30几欧啊,跟同事拿放大镜过来看看一看看,原来是断线了,时钟芯片的16脚跟电阻R1334的2脚不通, 用漆包线飞线在测一下波形  波形有了 断线的地方线太细了 ,所以清洗的时候没有看到 红线圈的地方就是断线的地方,  刚才开机的时候看电流跳了两次,应该是跑吗,顺便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形
有两三次跳变, 外接显示器 有显示了, 那就装起来, 是我太自信了,  好戏来了,接内屏居然不显示,想去楼下捡几个石头砸了TM 这机器,这么多问题, 既然外接有显示,前面的信号那就没问题了,直接去测屏接口旁边的L21   跟我心里想的的一样,屏供电出问题了。。。,测两端都只有1.91v    屏供电又来自Q3  的转换, 这个电路很简单,很多人都会分析了,就不分析了,只要Q3的G级只要是低电平就好了,因为Q3是P沟道的场馆,去测一下Q3的G级
是低电平,那级简单了,换Q3啊 ,不过无意中测了一下Q3的S级的+3VS 竟然只有2.03v  我还以为测错了,用表笔在测一下,
还是2.03v ,不可能啊,这个电压没有怎么能开机,真是什么怪事都能遇到,  不管了直接去找一下+3VS的来源 +3vs是通过Q12转换的,5678脚没问题有3.3v  在去测一下Q12的4脚,0v,
仔细一看R185电阻竟然不见了,这个没有,Q12没有高电平,肯定是没有了,之前洗的时候不是很用力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板子找一个几K的电阻上去,不一定要47K的,然后顺便把Q12换掉,都没有控制,+3VS都有2v ,不科学,可能就是Q12
本体损坏的原因吧,不然以科学的角度都难解释这个问题 ,焊好后再测有3.3v
了  接屏幕亮

网友A:
你是打的SPD的内存波波啊?还是别的什么吗?
看了你的帖子之后感觉有点茅塞顿开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上电不跑吗通过示波器简单的分析出来。。。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我不怀疑,值得学习,也请以后多发贴啊!!!

网友:
我看我得给加些分了,技术越来越来越好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总结出个结论:扎实的理论+耐心+细心=钱! 缺一不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的SPD的内存波波啊?还是别的什么吗?
看了你的帖子之后感觉有点茅塞顿开了

嗯就是那些几个信号 LPC   SMBUS   之类的

网友:
这贴子会火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   我隔壁303滴路过,帖子不错  很有营养 顶了

网友:
本来这样的笔记本修到这里不想去修了, 进水又严重,真的只是因为比较熟的人,才尽力帮修修, 不然哥早扔到大街上了,  不跑的机器本身难修点,  对着我的MX2 发呆的看了几分钟 ,原来MX2的屏幕真的可以当镜子用,看到镜子里面帅气的我
XW,我那主板有没有帮我修好啊

网友B:
哇塞,这上网本有图纸哦,不然的话你修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李夏青

哇靠,看起来你跟他有一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李夏青

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说哦    百度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塞,这上网本有图纸哦,不然的话你修个毛

这算什么   我有个外国网站           上面可以下很多I  系列的图纸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算什么   我有个外国网站           上面可以下很多I  系列的图纸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板子其实就是你自己弄的故障,TMD的洗就洗洛,洗到断线跟掉件

网友:
你测的是内存SPD芯片的几脚,SPD芯片的引脚定义是什么楼主功高盖世给解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其实就是你自己弄的故障,TMD的洗就洗洛,洗到断线跟掉件

你怎么知道的    别告诉别人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有所成!

网友:
自愧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