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图纸里的原件符号?????

楼主(2013-08-23):
求助大神这是个什么原件,是不是保险?2A的???

网友A:
F应该是fuse(保险丝)的缩写,所以应该是2a,0603封装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F应该是fuse(保险丝)的缩写,所以应该是2a,0603封装的保险丝。

保险正解!

网友:
我笔记本原装友达的屏突然不亮了(一次重启后就不亮了),一点显示也没有怀疑是它坏了,可能性大不?现在换新屏了旧的想修修有图纸可无奈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