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电阻一颗。都来看看。

楼主(2013-08-23):
KINMAX DDR2-800 内存一根。磕掉了一个电阻 R11 希望有同样内存的兄弟帮个忙。帮我量一下电阻的大小。非常感谢。
附图:

补充内容 (2013-9-30 19:47):
电阻为20欧姆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电容从别处拆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至于电阻,一般内存条左右对称,看一边右侧的电阻是多少的,找一个换上就行了。。。。。。。

刚刚说错了,纠正一下,谢谢~

太差劲了

网友:
在坏内存相同的位置拆一下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点不亮吗?

网友A:
每个组颗粒都有一组相同的电路,所以看旁边一组的就好了

网友:
别误导他好不好,你怎么看出来是排容排阻的????明明是单独的电容、电阻。

网友:
手里没这个内存,你百度找一下这个内存的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组颗粒都有一组相同的电路,所以看旁边一组的就好了

同意!!!!!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没找到

网友:
看下旁边的电路元件,一般都是左右对称的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是金手指掉了开机过补了内存

网友:
看图明明是一颗电容一颗电阻,你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图就找个同样大小的换上去。尺寸其实可以参考内存上其它地方,一般相差不大。从焊点的相距位置和白色框来考虑。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r10  r11是没有上元件的

我这个绝对有的,是我自己磕掉的。

网友:
没人有同样内存吗?

网友:
10欧的电阻

网友:
我的这里有一片跟你的一模一样··可是放在仓库··明天去弄回来给你看看

网友:
看旁边一组的就好了

网友:
R11这个位置是7.5Ω的,是地址线,C84是24pF,电容如果找不到相同的,就不要上了,不然上错了电容一样不能用。电阻一定要装的,

网友:
我这个和你一样

网友:
R18没有零件,R11是个电阻.我测的是7.8欧,估计是7.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