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主机 拿回去就卡死 自己用就没事 求解

楼主(2013-08-23):
朋友的一台主机 一天说卡得开不了机 停在开机的黑白画面
当我去的时候 点了就开机 进去了
然后操作确实一下就卡死
装了下系统 以为没事了 没想到还是出现卡死相像
然后我直接拿回来弄
开始估计是硬盘问题,然后直接换自己的硬盘 如果没事 其他就不用再去弄
果然换上了 没事
那么就是硬盘了
接回他的硬盘 扫描坏道 居然还不错 没问题
那么就干脆把所有的盘格式化一下 装系统
装完后 情况好了很多
发现开机如果一进系统直接点“我的电脑”会出现短暂的卡顿 不碰它 一两分钟就好
问题不大 自己用了两天 只有开机等一两分 再操作 一切都好 开机在30秒左右 上网也很流畅
那么就拿回去 提醒他开机等一会再操作 换硬盘也暂时也不用吧
等我走好 过来几个小时说又崩溃了!郁闷~
怎么我自己用两天都没事 他一下就出题。

看过主板电容也没鼓包什么的,内存也没事 毕竟用自己的硬盘都没事,在家用他的硬盘也用了两天。
难道人品问题?

还望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硬盘问题,你可以测试mhdd,在测试的时候,用手指轻微弹下硬盘,就知道情况了, 这种是硬盘的抗震效果变差造成的,给人的感觉像看风水一样

网友:
可能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蛋疼,  换个旧的板子  或者电源在你店里玩几天试试。。

网友:
拿回来放在你这里多测试几天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稳定了再拿过去,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

网友:
测试了两天 当中测试过无数重装 关机再开 都是顺利进入系统 并且操作很好 所以就拿回去了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不光是硬盘的问题啊,还有数据线,SATA接口,都要考虑的。

网友A:
如果硬盘排除了 那就是内存了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在你家里让他玩观察

网友:
会不会是市电供电低?

网友:
经常遇到的。我一朋友的机子,在我这里,没有问题。但他拿回去,经常有问题。但他又天天要用,唉!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但不知是啥具体原因, 装好系统后 进桌面后会停顿一段时间,点击桌面的图标才反应过来。  求解。   下楼请别灌水

网友:
估计供电问题,一是换个好点的电源,二是测下客户家的电压

网友B:
应该换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盘排除了 那就是内存了 换一个试试看

问题是 我弄好后 自己拿着它的机子玩了两天 内存不会有事 打开网页比我自己的机还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电源试试

配我自己的硬盘或是他的硬盘也没事。5555555555今晚又得过去看

网友:
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呢?

网友C:
个人认为是硬盘的问题,硬盘有问题有时候用软件是查不出来的。所谓的坏道都被重新映射屏蔽掉了。买一个新硬盘换上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是硬盘的问题,硬盘有问题有时候用软件是查不出来的。所谓的坏道都被重新映射屏蔽掉了。买一个新硬 ...

用MHDD扫的哦 保持在<150ms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功率太低了,最后不要用杂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