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联想E40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续】

楼主(2013-08-24):
上篇文章地址:【求助中】联想E40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

之前那台E40,换了显卡故障一模一样,一点改变也没有。外接一样花屏, 内接一样没有显示,也没有背光灯。难道是显存吗?欢迎有经验的交流意见;我也不敢能确定?难道是桥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迷茫中。。。ING。。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 。。。查三基色啊

网友(点评):
拜托看完帖子再说话。没背光没显示 外接花屏。。天啊。。就这么想挣这2分吗。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存没保护,爆球了啊。

网友:
看下显存有胶的地方有没爆锡珠出来

网友:
三基色..内显三基色怎么查?开始都是那个问题.说明不是做显卡的问题.把显存加一下.看看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旁边的显存目测下是否爆珠。新显卡换掉还这样就考虑显存吧。拆掉重植。

网友:
重植上面的两个显存吧

网友:
重新直球显存  你懂的   或者看看显存的供电

网友:
造成花屏的因素很多, 显卡、显存当然是主要因素,只能逐个排查, 要说一定是哪的问题谁也百分百确定不了, 除个尘也有可能造成不加电呢。

网友:
你的问题是内接都不亮屏,显卡可能性大些,要不你查查屏是否接受到显卡给的那两个DATA  和CLK信号呢?

网友:
如果显卡换新了的话,那99成是显存的问题,有做过外接花屏内接不显,把显存重置还不行,直接更换显存颗粒就搞定。

网友:
试试拆下两颗显存重值珠!不行再拆另外两颗试试!

网友A: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B:
直接买显存焊接上去  这个机器特别容易爆珠 你能把显卡拆掉不掉点也算本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显存焊接上去  这个机器特别容易爆珠 你能把显卡拆掉不掉点也算本事了

拆没问题啊。。IBM打黑胶的显存我拆都没有掉点。。这个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大家都说是显存。。我心没底

网友:
重植上面的两个显存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存 干显存

修好了吗....是显存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是显存问题?

你问我干啥啊  问楼主去啊 我让他干显存的 之前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显存问题 不知道他的是不是!

网友E:
好多木匠啊 不过真理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是显存问题?

还没有修好,显存我加焊了,还是一样故障,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问我干啥啊  问楼主去啊 我让他干显存的 之前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显存问题 不知道他的是不是!

四个显存我加焊了,故障一样,没有重植,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木匠啊 不过真理只有一个

你知道真理?我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上次也是修的一个花屏就是显存的问题,既然显卡换过确定没问题就安心换显存吧,显存要看运气的,有时候第一个换上就好,有时候要换到最后一个才见分晓(本人比较悲剧,几次都是换到最后才好)

网友:
内接连背光都没有    你们说干显存 这是为什么   求解!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 018的吧

网友:
楼主 这样看来 显存的问题要大一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