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几十分钟后黑了。

楼主(2013-08-24):
我有一台显示器 AOC 2230FM 的。09年买的,到去年一直正常,今年出现了故障,现描述如下:1、开机时一切正常,但是用了大概半个小时后,会黑屏,并等待不好转入正常状态;2、黑屏后,如果不关闭主机,只关闭显示器,再开显示器又正常;3、黑屏后,一直都是有信号的蓝灯亮(有信号是蓝灯亮,无信号电源灯黄灯亮);4、主机及显卡无问题;
不知能否描述清楚故障了,如不能,请随时询问。
在此感谢各位了,本人对于显示器是个菜鸟。望大家能给出个检修思路。

网友:
應該是高壓有問題。

网友:
灯管 有可能   高压有可能

网友:
检查各个板子的供电滤波电容、最好是加焊一下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应该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测下按键板电压正常吗,测时多按几下,这个百分之99是按键板,剩下的百分之一是高压板

网友:
三星的触摸键的遇到几台了,是按键的问题.但高压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说是按键板有问题呢?

网友A:
为何说可能是按键板的问题呢?另按键板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我觉得是 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可能是按键板的问题呢?另按键板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按键电压一般为3.3V,

网友:
感觉是电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键电压一般为3.3V,

能否解释一下,为何跟按键板有关系呢?
另  昨晚上在黑屏后,用手电筒照射,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图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解释一下,为何跟按键板有关系呢?
另  昨晚上在黑屏后,用手电筒照射,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图案。

你怎么不说清楚啊,有显示那是暗屏,看下有没有ON信号,看下12V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不说清楚啊,有显示那是暗屏,看下有没有ON信号,看下12V有没有

不好意思,以前发帖的时候,我也是一白菜,经过了论坛与群的交流后才知道的。
我想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因为我昨晚上在手电的照射下,可以关机,关机的时候,灯管亮了。
能具体说下在哪儿检查ON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以前发帖的时候,我也是一白菜,经过了论坛与群的交流后才知道的。
我想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 ...

把你的万用表黑表笔接地,一表笔指到电源板到驱动板的那条线的,第一脚或者第二脚,反复按开机键,有没有电压变化,有的就有ON信号

网友:
我想跟按键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
和我的液晶电视问题有点类似,同求高手

网友:
拆屏吧  灯管焊接头掉下来了 重新焊接下,干脆把灯管换了吧

网友:
LZ你可以拔掉原灯管,找一对好的灯管接上去试,就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换灯管吧 昨天我才修了一台 也是这样 换下的灯管拆开发现有一根线轻轻一拉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