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灵异事件,硬盘的方向

楼主(2013-08-24):
昨天接到一台机子开不了机,首先外设接起,提示没有检测到信号(黑屏)。后打开挡板,平放在桌面上,插入诊断卡开机......诊断通过,正常进入系统。

我就纳闷了,同样的操作为啥前者不能进入系统且提示没有检测到信号呢?莫非是诊断卡起到的作用,但这可能吗(确实有些机子开不了机时,一插诊断卡就OK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将电脑放回地面,开机......再次提示没有检测到信号,但诊断码还是显示通过,我就奇怪了,这是咋回事啊?来回在桌面和地面测试,结果都一样......
这大半夜的,顿时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电脑平方在桌面上可以进入系统,而正常的放在地面或电脑桌里不能用,这怎么回事?主板?不对啊,诊断都通过了。内存,也不对啊,内存别说平着摆,就算你歪着摆也不成问题啊。那会不会是硬盘呢,硬盘是物理工作,每分钟7200转的高速运行,难不成问题真出在这?
上面已经说到,摆放不同结果不同,所以这里就没有用排除法了。直接将机子里的硬盘拆出来,上下兑换装起(之前PCB板朝上,兑换后PCB板朝下)。开机,问题解决。
当然了,硬盘肯定是有问题的,但这种问题还真不常见,不管你遇没见遇见过,反正我是头一遭。

网友:
有没有换条VGA线试试?

网友: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换条VGA线试试

网友:
有时电脑的问题太难说了,前几天我也遇上一台电脑,第一次拿来我店里可以的,他回家就不开机了,第二次拿我店也是好的,第二次我换一个电源,拿回家还是不行,最后我上门了,原来是键盘的问题了,只要插上键盘就不开机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里面大电容脱焊引起的这样一个故障的

网友:
我不认为是硬盘有故障啊 也许是信号线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机箱上的螺丝固定孔  高低平衡吗?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唉~~~~~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试有没有

网友:
又学到一点

网友:
进攻正式会员 哈哈~~& }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朋友的台式机,老进不去系统,提示没有硬盘。我去他家修, 一开机就好,我一走就坏。很诡异。

网友:
按说硬盘有问题的话,好赖机器也应该能点亮啊,确实有点诡异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真是不得了啊

网友:
我遇见过插上键盘就蓝屏的

网友:
应该是CPU座稀焊

网友:
硬盘还有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