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AO61L-D3 UATX BIOS

楼主(2013-08-24):
板号CM-194V-0  E162264 今天修到一个ACER MAO61L-D3 UATX 板子,备份一个 BIOS

acer mao61l-d3 uatx.zip

网友A(2020-03-01):
今天修到一片宏基MAO61L-D3 uATX主板,故障现像:开机掉电,有时几秒掉电,有时几十秒掉电可以重复开,这种情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是有短路,反复开机测量发现有一个1.2V的供电没有应该是HT总线供电,是由972-120(G972-120ADJFNU)电源集成提供,测得数据:
1脚地
2脚ADJ:0V(正常0.82V)
3、4脚VO输出:0V(正常1.2V)

5脚VIN供电:1.5V
6脚VPP供电:5V
7脚POK:0V(正常3.3V)
8脚VEN开启:0.6V-0.9V跳动(正常4.98V)

分析:有好多脚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972-120故障不变。看到8脚VEN开启不正常,是由Q21印丝LMW 11 N沟场效应管Q22印丝LF PNP三极管控制跑线路画出电路图,经查Q21 DS脚击穿用LMW 15场效应管代换上去,开机“嘀”的一声不掉电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片宏基MAO61L-D3 uATX主板,故障现像:开机掉电,有时几秒掉电,有时几十秒掉电可以重复开,这种 ...

更正,Q22为NPN三极管,画错了对不起。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最新的BIOS呀

网友(2020-10-10):
我最佩服 这种 查出是小元件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