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8950G QUANTA ZYF 图纸 点位图

楼主(2013-08-24):
(图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点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A:
谢谢.   建议楼主最好把 图纸所 对应的市面上的机器型号标示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建议楼主最好把 图纸所 对应的市面上的机器型号标示一下呀!

你没有可能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