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 广达代工FL6A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3-08-24):
联想E10不过保护隔离,ACOK低电平。

ACOK是充电芯片ISL88731 13PIN发出的AC_OK转换而来的。要想ACOK高电平,必须有AC_OK高电平才可以,量了下2PIN 88731_ACIN 3.6V正常,22PIN DCIN19V正常,88731LDO  线性5V正常,可是AC_OK就是低电平。  更换了一个88731情况依旧,大家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下13脚短路了没有啊

网友:
ACOK这个信号虽然是充电IC发出来的,但是后面还有电路,有没有可能是被拉低呢,

网友:
芯片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可以查一下PQ4,是否被PQ4拉低了。。。。。

网友:
13脚没有电压和相连的电阻没关系啊和它相连的电阻就只有PR29一个PR29不管是开路短路都不会拉低 13脚PQ4有可能

芯片ACOK是开漏输出,PR29不能断路。否则没有上拉电压了。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这个有二组电压控制的,如果另外一路短路同样不行。先看另一路是否正常吧?如果正常的话看看充电芯片2脚分压是否正常,分压正常的话再看基准电压有了不?我想既然芯片都换了,“切断法”查相连部分的电路。还有隔离管也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充电管理IC还是不行的话  可以查看 充电管理 IC发出的 ACOK信号 到保护隔离元器件 之间的线路 有没异常 ...

你的下载分真高8000多了

网友B:
之前大意了, 没量好,   13脚对地短路了, 88731取掉后13PIN不短了, 正在重新找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大意了, 没量好,   13脚对地短路了, 88731取掉后13PIN不短了, 正在重新找这个芯片。

楼主不是换了一个问题一样吗。

网友:
打下ACOK的对地值先嘛…………再查下,ACOK去了那里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换了一个问题一样吗。

店里伙计换了一个,焊了好几次没焊好, 最后焊好了是这个结果, 可能是焊坏了。

网友:
你拆掉pr29跟pq4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测量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怀疑那里有问题先打阻值再看情况。

网友B:
这个机器终于搞定了,  跑了很多的弯路, 最后又订了个88731发过来焊上去就好了。   本来就是充电芯片烧了, 换了一个店里小伙计焊了好多次才焊好, 结果把芯片烧坏了。 最后发过来的的芯片也焊了好多次才焊好, 中间还有一次焊短路,通电后烧了保护隔离的PQ49, 充电的上下管。   焊接技术不好真的害死人啊。 培养一个好徒弟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终于搞定了,  跑了很多的弯路, 最后又订了个88731发过来焊上去就好了。   本来就是充电芯片烧了, ...

你骂你徒弟了没

网友:
呵呵, 这个还是多鼓励好。    我一直坚信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焊来焊去的徒弟都怀疑我的判断了, 最后还是搞好了。

网友:
广达的可以直接飞过去。。。。。。。。